NC6000 英业达代工DIAMOND掉电修复~~

楼主(2011-06-19):
型号:NC6000 英业达代工DIAMOND

故障:开机掉电

NC6000 通病一般是MAX1987 和ATI显卡 北桥造成不开机 花屏!该机器上电到0.45 指示灯闪烁一下 到0.88指示灯再闪烁下 调到0.45  最后调到0.01的待机 用诊断卡测试 已经过了内存 基本就是到了显卡 没过显卡!拆机裸板测试故障依旧 先修通病MAX1987 加焊 故障依旧 看来不是通病了 。我拔了屏接口 测外接看看 好现象 外接显示了 而且电流上到0.98 又到1.22 又回落到1.0左右 就是我们所谓的电流跳变 诊断卡显示26 (我倒台机的代码).

因为BIOS是一块小板 压在ATI显卡上面 又插上屏线 压着桥 电流还是老样子 故障一样!心里犯嘀咕ATI显卡估计坏了 这芯片薄不太好做!查屏线不行 不插就可以 除了显卡外 也可能是屏线 屏故障(稀奇古怪的故障引起这样的 基地帖子有不少提到过)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 测屏接口CN2对地防止虚焊 短路 没有发现故障。拆屏 怕量直接找了块破的14.1的方屏 故障一样 量过屏线没有开路 测高压条也不短路 排除屏方面故障。

只能是显卡了!换显卡前我们先要量下 屏显示的条件LCDVCC 信号数据线 总线 高压开启!刚才已经打过差分信号线对地正常

PIN33 34 35的+5V正常 BLON#正常  PIN 2  4没有电压不正常  原来屏供电没有哦 来劲了。看图

该电压是显卡发出的DIGON开启信号通过N道沟的双管Q1049 和P沟的Q1050 来控制 屏供电LCDVCC 的+3VS

实际测试Q1050 PIN123670V  PIN4 3V PIN58 3V 不对 Q1049 的PIN1 0V 也就是说显卡没有发出DIGON开启信号基本判断显卡故障或者断线 大PIN1对地有300多 该信号又直接连接到显卡里面无法测量!记得基地有片帖子说该信号是一个持续信号 基本可以判断为有个3V电压就OK了 跟这个达人学习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从R1400 1段连线到Q1049的PIN1 上电测到该段有3V电压了(因为量不是短路 故飞线无问题) 上屏 通电  电流悠悠的上到0.98了 屏显示了!电流有2次停顿 指示灯闪烁了2次没掉电,修复。

网友:
这样飞的话信号先后受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