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0vm无待机

楼主(2011-06-19):
很奇怪的现象,大家帮我分析一下A/D_DOCK_IN的走向图1中电感L6001能测到19V,图2中Q8801中5,6,7,8脚电压3.3V,两个元件间无法通路,
图3中U8800的1,3脚都是3.3V,华硕板子上都没标元件代号,又没有点位图,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

网友:
重点找待机的条件都具备不??

网友:
我很想先知道为什么图1和图2没有通路

网友:
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
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A/D_DOCK_IN点,电压却不一样呢

网友:
确认L6001两端是否都为19V且无接触不良的可能, 如是, 则电感到隔离场管有断路...............

网友:
你也可以找个同样的板对测一下!!你给的图纸和你说的现象。应该是中间断了线

网友:
学东西了,楼主下次继续分享

网友:
看图应该是直接导通的.用表测测啊.如果不通飞根线试试..

网友:
同样是A/D DOCK IN 作为不同的信号 电压就不一样,图3,有一个A/D DOCK IN 它是由两个电阻分压作为一个开启信号来用的··

网友:
先测下  A/D DOCK IN  有没短路   没的话  在看是否被拉低    不是的话  有段线的可能  飞线解决

网友:
测过了,没有短路。
我以为图1的A/D_DOCK_IN应该是总电压来源,假设图1真的和图2图3有断线的话,他们也不应该有电压;现在他们有电压,那说明只是被拉低了而已,但至少得保证有一个是跟图1相连的吧,反正我测了L6001与主板上大部分元件的通路,发现根本没有一个通的。所以很奇怪他们的电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飞了一下,直接短路了。
有电压才短路,是不是场管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下,要沉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顶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没有,无处下手,这种情况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短路又开路,不明白

网友:
问题找到咧,只是D6001被击穿了
我到最后才想到它

网友:
D6001没有完全击穿吧?不然对地还会有电压?

网友:
后续还有其他问题哦,我想问一下大家
图2应该是判断是DC输入还BAT输入,输出端在哪里?
图3的U8800怎么判断是否正常工作,输出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