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显卡GF-630-A2用GF86-635-A2代换成功!

楼主(2011-06-19):
廉价收回一台联想F31a笔记本,收回来没有内存和硬盘,装上后开机花屏,拆下板子一看,心都凉了一大截!
板子已经被人搞乱了才卖的,显卡掉了2个点,气泡,变形,还过孔补线了!感觉上当了!
上淘宝搜索了一下这个板子换一块不便宜,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上土炮吹了一下芯片比买来更烂了,开机就2分屏显示!不死心又把芯片拿下来植球再吹上去,还是2分屏,不甘心再吹了一次!
更糟,还是两分屏,还自动断电有时候不开机!放了2天!
今天还不死心试着换个芯片瞧瞧,正好有个gf85-635-A2仔细对照了一下芯片引脚和上面的电容所有都一样,报着试试的心态直球焊上去了,心想这次再搞不好你就放弃了!
一阵忙乱之后待板子凉下来后上电一试居然能开机显示也正常了,心里顿时轻松了一大截,做了个系统进去显示的还是GF8400GS
跑了下3D2001一切正常跑了将近12000分!一波三折,修好这台机真不容易!

显卡温控芯片已经被人拆掉了查了下图纸型号是6647,没有装回去好像丝毫不受影响!

网友:
台式机的?

网友:
GF86-630-A2、GF86-631-A2、GF86-635-A2、GF86-620-A2、GF86-621-A2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635  的一般都是上到什么电脑上的

网友(点评):
ASUS F6S上,好像是用这个显卡的。用631可以 显示的好像是9300GM

网友:
晕,一看就是笔记本。记得没BGA时摘显卡掉了好几个点。。。

网友:
630 631 635通用的吧

网友:
这个板子的显卡可以用g86-631代换的我亲自换过

网友(点评):
显卡通病谁都知道能用631代换

网友:
有可能是631的又一个升级版本哦

网友:
又是牛x的人 佩服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以后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了。我前些天还在想这样能不能代换呢。看着都一样多谢

网友:
装635后温度显示怎么样,高不?

网友:
G86-631 成功代换了G86-603

网友(点评):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635没见过

网友(2011-07-24):
631倒是换过不少,620代换630也可以,635的没有换过,今天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