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专业高手帮看下 这个内存是正货吗?好奇怪的 顺便求正货黑金刚DDR2800 1G SPD

楼主(2011-06-19):
              求助专业高手帮看下 这个黑金刚内存是正货吗?好奇怪的 顺便求正货黑金刚DDR2800 1G SPD

               三年前买的黑金刚 DDR2 800 1G 内存  到目前还有一年保  一天无意中发现这条黑金刚内存和 5年前买的黑金刚内存不一样了 下面是截图~~~顺便求 正品的黑金刚 DDR2 800 1G  SPD 和黑金刚DDR2 800 512  SPD 各一个 谢谢大家先

网友:
可怜的孩子。都没有人理你。道长给你说下。 内存的SPD不好似判断内存真假的标准,SPD可以修改的。 好的内存的PCB做工还布线很好的。内存的性能不是山寨货色比地上的。内存的CL数值。内存的SPD兼容性。等。
你要的SPD 我好象有。。你用SPDTOOL刷就可以了。注意保存原来SPD。
要分清楚你的内存是8位条还是16位,我给你的SPD都有的,不要刷错。

219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94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黑京刚 KINGBOX-533-1G.rar

377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45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40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59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能正常使用还搞什么? 真是好无聊 512那条应该是超频的吧 512没见过800频的 正品的SPD刷了也是一样 没有任何不同

网友:
2条内存 均能 安全 超频 使用 也能享受 正品3年保的服务   512 那条内存的确是超频的 还真逃不出 法眼

网友:
谢谢楼上提供 我先收下了 。其实 我需要的DDR2 800 1G SPD

网友A:
金士顿的800就有 本来刷了也是一样的 还不如保留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如果没有编程器 刷黑了好麻烦

网友:
等待黑金刚DDR2 800 1G 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士顿的800就有 本来刷了也是一样的 还不如保留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如果没有编程器 刷黑了好麻烦

可否提供下金士顿800 1G 的SPD  谢谢

网友: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33 667 800的都有了,  给加点分。

是正品的黑金刚吗?想刷正品的试试看~~·是双面 8颗粒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捏 你给我的这个DDR2 800 1  G 也是和我这个一样的 还是木有系列号 还是 5-5-5-15 就没有了~~~

网友B:
还非得要序列号的啊, 用内存编辑软件 加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非得要序列号的啊, 用内存编辑软件 加一个吧

不 不 不  我意思是说  怎么只有5-5-5-15 这样一行而已  在不明白就说 那个SPD 是和我的内存那样一样的 没有任何改变 除了了生产日期变了  和667 相比 少了很多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