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架设域服务器方法?

楼主(2011-06-19):
公司现在电脑全部要加域,而小第不懂,求各位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
大概多少个终端 需要管理吗 详细的加我QQ314545894

网友:
没搞过,这方面最好百度一下

网友(2011-07-19):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终端是甚么啊  需要管理的

多少台电脑你想都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
100多台  我要限制安装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多台  我要限制安装软件

做还原吧,安装软件重启后就没有了

网友:
做还原用冰点就可以了 但我想要的结果是管理员可以安装软件 域限制安装软件 给他用域  以便如果公司要安装什么软件我好管理

网友(2011-10-31):
引用 网友B:
做还原吧,安装软件重启后就没有了

请问这个还原是不是装在服务器上

网友:
看看........

soyangsyl.com搜羊娱乐新闻网 kooshu.com在线笑话

网友:
你装个win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