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1-06-19):
今天修到一华盟AM2主板,整板供电不正常,桥供电,内存供电的D级电压才零点几伏,电压明显偏低,不是控制级电压啊,绝对是输入级电压不正常,量其供电脚直接连到一八脚的芯片,芯片第一行是UP6109ASA8,第二行是rt8841,谁有其PDF,麻烦大家给传一个,谢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8脚的场管  123脚为S极 4为G极 5678为D极  具体还要测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吗?

网友:
8脚的MOS 一般都用再 笔记本主板上啊

网友:
应该是MOS管

网友:
不是上图了吗,应该是那个电源管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