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4330d 开机屏亮 无任何显示 解决思路

楼主(2011-06-19):
和送修人沟通得知在更换定影膜后发现故障  怀疑维修过程中导致了故障
于是仔细检查 寻找故障点 店内一时过忙……  于是给客户打单  通知修好后电话联系
……
这一机子折腾良久 无果 打维修站得到结果为主板故障只能换板  费用为950   联系客户无果  只能维修了
……
几天后客户来催机  才想起来忘了修复  赶紧取出 用表检测主板元器件 在主芯片和内存芯片之间测量发现一排阻型号101 其中一组阻值无穷大 于是找料  良久无果  没辙 于是用电阻101 带导线替代那一路  开机 打印测试 搞定……

这一机子折腾良久  又忘了照照片了  下次吧  顺便说下 在修复这个打印机后  一时兴奋  在维修另一笔记本加焊显卡时候 太忘形导致短路  一看参数 郁闷 曲线忘改了!伤心……

网友:
这种故障你可以拿酒精洗下主板,或加焊芯片。也可以用吹风筒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你说的这种方法 我测试过  我用360t加焊了主芯片 没有办法 没好  所以我才慢慢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