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板子修好后无法安装系统的解决方法(申请转正)

楼主(2011-06-20):
前段时间修过一块长城的板子,不记得型号了。接到裸板,发现板子上BIOS 被撞坏,针脚变型。PCB焊点掉了两个,把针脚处理好,飞好线测试可以显示。接下来安装系统测试所有的功能:用已有的系统测试,显卡驱动安装不上,怀疑是系统的问题,接着重新安装GHOST XP 。安装完成后要重新启动时出现问题了,刚过WINDOS XP 启动条就黑屏或重新启动。安装过好几个系统都是这样。后来安装纯净系统正常,安装显卡也正常。可是显卡安装好后重新启动就又是一样的情况。后来怀疑是显示器的问题,把长城的屏接好后测试一切测试OK 。这个问题很折磨人啊,!花了我几天的时间,相同的一个问题,我一个朋友曾经怀疑是NB 的问题,做过几次北桥,结果把板子做坏了。希望此例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给个机会申请转正,因为是时间有点长了,没有实物照片。但保证是原作。谢谢。

网友:
这个。。。没看出有技术分析的地方啊

网友:
-----------把显示器的屏接好后就测试OK了?不知楼主是个怎么接法?原来没接OK的,又是怎么接的?

网友:
不好意思说明一下,刚开始接的是外显,后来的接上的是内显。接上内显之后可以安装系统、安装显卡、也可以跑3D。一切正常了。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不接内显测试会出问题。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若有不足之处请大家谅解,这是本人第一次发帖。见笑了。

网友:
楼主是说把 外显显示器接上后,机器OK了, 再去掉外显,拉内显 ,也正常了,没什么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