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上百度

楼主(2011-06-20):
大家好,我有一个主板,dvr监控工业板,接上cpu温度非常高,不管在任何情况下,cpu电压正常,不知道如何检修,来论坛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给个检修思路

网友:
板子工作正常不? 散热硅胶,散热片铜管,风扇都检查了没有?

网友:
可以点亮吗?能点亮加风扇试试。

网友:
请检查风扇  有的板子风扇只有一个方向可以紧贴U

网友:
百度跟你熟让你上 不错哦

用手摸一下 感觉是否真的很热 电压散热做好

网友:
看看风扇是否好的,硅胶打了吗

网友:
CPU 座子附近的电容滤波不良会导致CPU 温度很快升高,换新风扇也没用

网友:
温度感应芯片

网友:
用手摸真的非常的烫手,cpu旁的电容我已经换掉了,风扇也换过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主板。就像7楼说的一样更换后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