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1-06-20):
此机客户拿来时,触发上电,当屏上的灯管刚亮时,就掉电了,再触发也一样。拆机,看MAX8734处像是进过水一样,在左侧接口边上,有几个电容已烂了,把电容更换了,试机不掉电,于是把主板装起来。以为是好了。装好了之后,把屏装上试机,又掉电,我晕死。只好再拆了。拆机测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裸板不掉电,难不成是屏问题?
再测屏上电压。发现在触发后19V的电压拉低,想想不应该啊。于是马上测保护隔离电路,也拉低,测电源接口也拉低,不是吧。我的电源是好的啊。怎么会拉低。一想以前有些老机器喜欢在电源接口处放几个电感。经常会脱焊。于是马上测接口处电感,马上有结果了。测得PL3,阻值变成了50了。嘿嘿,找到了。动了PL3一下,尽然掉下来了。干脆不上,短接PJP22。上电,OK。
新手们注意啦。触发掉电,总以为输出不正常。往往走弯路。我也走了弯路。特告知各位。还有电源处的电感也会引起这样。

网友:
电感虚汗引起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