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不开机维修貌似是通病 ,分析下大家互相学习

楼主(2011-06-20):
HP V3000不开机维修
接到机器,按开关无反映,拔下电池,插上稳压电源,待机0.04
有3.3V 5V 开机键有3V电压,就是不触发,这些是我的徒弟跟我说的,当时我坐在电脑前,徒弟们开始自己维修,换EC,结果把EC弄坏看 。。。。无果。
算了先下去吃饭吧,回来在搞,
回来后,我拿主板看看插上电源。电压从0。01开始跳变到0.08在回到0.04在待机电流跳变的是时候,我开始量电压,发现,当插上电源是0.01 这时3.3V 5V都没有当开始跳变的时候出来这两个电压,说明机器应该是已经开机了
其他的电压都没有出来,这个时候开始按V3000的时序测量,5V_S5有的5V_S0,没有,这个电压主要是给后端供电的,        5V_S0是由5V_S5经过U42转换过来的。

U42是一个N沟道的场馆控制脚是由Q13和Q12组合的一个电路发过来的控制信号控制。这个电路是由Q12的基及PM_SLP_S33信号控制Q12导通Q12控制Q13导通来控制U42的导通而得到5V_S0.
这个时候也就是说S3信号没有出来,(笔记本开机的大体时序都是这样的依次拉高S5 S4 S3信号)这个信号是有单桥发出,所以毫不犹豫的去加焊了一下桥,均无果。这个时候就要查S3的条件了,S3发出的条件是EC 119脚 发出的PWRBTN#_EC信号和EC16脚发出的 PM_RSMRST#信号。

结果这两个信号都有3.3V电压。晕,太明显了所有证据全部指向单桥,还是*脏话*单桥的问题,看来是加焊没有效果,只好摘下来重新直球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之间花了越半小时时间拆下来直球后重新装上去,量下没有短路(做BGA在上电钱最好测量下有么有短路,这样就是做不好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如果你直接上电,那这个芯片就挂了)没有短路,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电流上去了,OK,好了,机器亮了。
成果修复V3000单桥不开机故障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论坛老时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对我这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HP V3500单桥虚焊,是通病,一般接到这样的机,直接先干桥,不行再分析电路,楼主对这台机的上电时序很熟,分析通俗易懂,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开机的大体时序都是这样的依次拉高S3 S4 S5信号
,楼主这里描述有错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SLP信号发出的时间间隔很短,开机拉起的是S5 S4 S3。所以我往往也就去量一下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