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99T和MAX8734A的代换原则

楼主(2011-06-20):
修到一台HP NC6000大电流的机器,一量是MAX1999及MOS管坏了。MOS管更换了却换不到MAX1999,查了一下图纸资料发现MAX8734A和它差不多就装上去了,一接电源电流0.28A,MAX8734发烫,量了一下它U1012的几个电压发现第6脚 SHDN#是19V,和20脚V+电压一样,感觉不对就焊开R232再接上电源不大电流,又去仔细看了MAX8734A的图纸,原来它的第6脚SHDN#电压为3.3V左右,难怪会发烫,于是重新换上一个新的8734A,SHDN#的电压怎么降到3.3V呢,一看图纸发现在C201上装个电阻就可以了,一计算得47K左右的电阻才行,于是找了个47K的装上去,开机显示OK.图纸大家自己去看,以后这两个代换时一定要注意这点(两个芯片就是SHDN#电压不一样),不然又会浪费芯片

网友:
没有芯片的时候这个可以换,好贴

网友:
似乎见过8734 shDN#与19V只有一个隔离电阻

网友:
一直都是直接换。

网友:
这两个可以直接换的啊

网友:
用在HP NC6000上面就必须要改

网友:
可能是个别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