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0 有时钟 没pg 没复位 。ISL6323可以用什么代换的?

楼主(2011-06-20):
技嘉770 有时钟 没pg 没复位    个供电正常
isl6323发烫严重,是它坏么?但有cpu供电,有pg1.9v发出,pg一般几付得。没跑线到桥,atxpg有4.4v。北桥也发烫。还有再请问一下ISL6323可以用什么代换的?

网友:
最好找相同型号的换

网友:
----------这个PWM一般原参数代换。应该没有替代品的。眼中发烫的话,先看看PWM的VCC有没有短路,然后用示波器测量各组的PWM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先看看那里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发烫都是短路了  你查下 其它地方有无短路

网友:
vcore是不是对地短路

网友:
还有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ore对地短路还会有cpu供电出来么?不懂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