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速度很快,连网却很慢

楼主(2011-06-20):
我家的机子开机只有30秒左右,但是每次进入系统后,点击任何程序都很快,唯独点击宽带连接就非常慢!要等个3-4分钟?请指教·············   谢谢了

网友:
重新装下网络驱动,或者是和其他软件有冲突?以前也曾遇到过,后来重装系统,消失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自己设个IP,别自动获取

网友:
你要是直接连在猫上要填IP地址啊

网友A:
单机拨号和IP无关。
1重装网卡驱动,2检查中断和资源是否冲突或共用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很弱!!!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主是自动获ip的事,,给网卡手动设个IP就好了

网友:
给本地连接设置一个固定的ip地址就可以了. 用猫一般都这样.

网友:
自己设置一下IP

网友:
手动设置下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手动设定IP就可以了 试下 一目了然

网友:
单机要设置IP
用路由多机的话就看路由型号设不同IP,或者可以不用设也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重新装过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拨号系统试试。或者用第三方的拨号系统。

网友:
系统或猫 换个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再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
朋友的电脑曾经遇到,没办法。我给重做的系统,感觉好多了

网友:
额,,,,按楼上的先填个ip试下。。。。不行再把宽带连接删掉再建一个。。。再不行重搞个系统试下。。不过一般的重装完系统后如果系统有自带的宽带建议你把它删掉再建个。。。

网友:
手动设置ip地址

网友:
设置下IP地址!

网友:
设定一下固定IP

网友:
重装下系统啊  或者网卡驱动

网友(2013-08-02):
引用 网友A:
单机拨号和IP无关。
1重装网卡驱动,2检查中断和资源是否冲突或共用

“检查中断和资源是否冲突或共用”,在哪能找到这个项

网友:
今天和前几天也遇到这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是不是网络有验证呀?

网友:
要获取ip地址啊

网友:
自己给电脑设置一个IP地址和掩码,一般就OK 了

网友:
真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