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的LJ2050N一开机纸张灯一直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20):
    如题,在我店里试了半天一点问题也没有,一拿到客户里就纸张灯亮,来回搬好几回了,郁闷啊
   哪位高手遇到过指点一下吧,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人家那里还有好几台电脑,打印机都能正常工作,惟独这台不行啊

网友:
高手 给指点一下啊,电压会造成这种问题吗

网友:
数据线有无问题 换换

网友:
单机自检试过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机器在客户那里只要问题 一出来,无论你怎么弄,都不能排除,不插数据线开机他也是纸张灯闪,但搬回店里以后,哪都不用动,一开机,无论你怎么试,一次都没出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我店里怎么试都没事,但到客户那里就出问题了,而且还排除不了,这跟电压有关系吗?实在是郁闷啊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的不稳定造成的啊

网友:
好像是纸张传感器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纸张传感器脏了,为什么在我这里一次也不出问题,一到客户那里基本就可以说是一次也不能用,这个能解释得通吗?再说,不停的到单位里来回搬也不是个事啊,影响不好

网友:
把这台机器拿到他们单位别的房间里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如在别的房间里能用,那又是哪里的问题呢,刚又跑了一趟,真的是郁闷至极呀,在单位里打一张没打出来就纸空灯亮,不能打,回来后一直打了一篇小说,三十多张一点问题没有,这到底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用你的纸张到他们单位去打印试试看?

网友:
应该不至于啊,难道和电脑有关

网友:
在那里不连电脑可以么.那个灯很多问题都是亮那个灯

网友:
不连电脑也不行,有时那问题要上来了,无论你怎么弄,他就是不能排除,就得搬回来,但一搬回来,哪也不用动,立刻就好了,
不是纸张问题,我用我的纸也试了,

网友:
纸盒上的传感器,给处理一下,粘死了

网友:
是不是单位空调开多了电压不稳,多换几个地方试试。

网友:
哥来告诉你解决办法吧 。。。。吧硒鼓的电极丝清理干净

网友:
好了记得来顶一下哦  不行了也来PM我  再告诉你怎么处理 。。。 终于要混够100分了   不再发帖了

网友:
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就用了笨办法,我把整机都拆散清理了一遍,给客户送去了,试了一会,没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再出问题,希望能好

网友:
打印的时候纸张灯亮,一般来说都是电极丝脏了,偶尔可以正常打印 。。。有时候又不正常

网友:
那要看是提示没纸。还是提示卡纸。若是提示没纸。是纸盒传感器的问题。一般是没复位。若是提示卡纸。一般是出纸传感器问题。也是没复位。一般都是传感器弹簧松了。

网友:
他不是偶尔能用,偶尔不能用,而是在这店里就一直能用,一次也不出问题,无论你怎么打印,但是一到客户那里就只能打出两张,然后就不能用了,无论怎么拆装哪都不行,这次给客户送去用了两天又不行了,哎,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