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块屏 就是屏上有分割线

楼主(2011-06-20):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一屏。

网友:
没有办法  亮线也可以修好 有机器就可以

网友:
最好有画就好了,看看是不是有的机器带的什么分屏功能。一边暗一边亮。

网友:
有修复屏的机器修复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返厂就好 呵呵

网友:
应该可以修的,广州就有地方修的,修一块要1百来快的

网友:
如果是一条线,那是屏坏了,,

网友:
没有办法了换屏好了要不就用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