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熟悉WIN7的朋友都知道有的装完WIN7系统后,开机的时候不是四个颜色小球,而是像XP一样的绿色的滚动条,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说,怎么才能把它变回来....
我认为WIN7开机时的滚动条是引导的部分程序出了问题,所以修复一下引导就OK.请下载附件解压修复即可...
win7

网友:
不觉的滚条有什么好哦

网友:
还没有见到这个现象 还是谢谢了

网友:
不会吧,还有这种事啊,还真没见过,

网友:
遇见过不过我是这样解决的,情况:GHOST的系统,GHO完后重启再次从引导工具引导,然后选择硬盘启动的话装完后就会出现楼主说的滚动条不是XP的倒是比较像VISTA的。解决就是重新在装一次,GHO完后直接取出光盘或者拔掉U盘。装完后OK。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吧,只要能启动就行了。

网友:
盛世电脑
的帖子
你不感觉你那样的WIN7想冒牌的吗?

网友(2013-02-07):
出现这种情况,
1.分辨率低于1024*768
2.系统语言不一致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啊,等遇到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