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2M 代换?

楼主(2011-06-20):
8282M 能有什么可代

网友:
好像没有代换的 要用原型号代换

网友:
随便换,只要带8282M这字样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用 华硕那个芯片也可以代换的 和8282M长的一样 ASUS 8282G 应该是这个 通常在内存槽下边 或PCI槽边上

网友:
这个可以替换。我替换成功过。具体型号记不起。绝对有可疑替换的。左右和这个8282M是一样的管开关机。下次看到了那个型号给你们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