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方正R621Y

楼主(2011-06-20):
如题:方正R621Y,板号:37GU41100-30    U41SA  REV:03
该机故障为SIS芯片组,加电可以显示,屏幕出开机LOGO后就掉电。EC为IT8512E.

网友:
真是及时雨谢谢了,修完汇报维修过程。

网友:
机器修好了,是PQ1漏电,造成SW1的1脚电压只有1.9V。使EC检测为低电平,造成掉电,PQ1正常时的电压是5V。分析的不知对不对还请大家共同探讨。感谢2楼的及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