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进系统白屏

楼主(2011-06-20):
今天收到联想旭日410M的   高压条坏了换上可以亮了  但是进到桌面就白屏。外接又可以。小弟真的搞不懂。请教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是不屏有问题,点下屏,屏供电不稳定的话,也会导致白屏

网友:
看看屏线,多数屏坏了

网友:
把内屏点屏试试!先看看屏是好坏先

网友:
进系统才会白屏吗?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内屏?望解答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高压板 供电  自己排除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需要什么工具怎么点?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或是主板是屏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点屏工具!只需要一个驱动板!还有一个对应的屏线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屏就是笔记本本身的哪个屏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