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块865主板CPU温度相差22度

楼主(2011-06-20):
如题,硬件全部一样 就主板不同,
  一块是华硕865 cpu P4 2.8C,cpu温度开机38度,满载也不过40度左右,CPU容易100%运行。BOIS里有Delay Prior to Thermal这项 。
  另一块是火龙王865PE BOIS没有CPU超温延时。开机温度61度,很难满载, CPU很难达到100%,但75%——85%运行几分钟后达脉冲到82度报警,有时高达90度。但很快又回到61度左右。极少自动关机。
  CPU风扇都用原装铜芯英特尔的。电源长城300W,
纳闷。。。。。。不解。。。。。,请师傅们指点迷津

网友:
补充:用EVEREST Ultimate Edition测量的各路电压:

而华硕865用everest测量的+12V电压只显示3.2V 呵。。。。。。。。。。。。。。。。。。。。。。

网友:
补充:
用手触摸CPU散热片 二个主板的 没什么明显差别 都是一点点热,刚开机还是冷冷的

网友:
这个正常,因为不懂品牌的主板做工也不一样。

网友:
温度检测不一样呗   好比你拿个探头  贴CPU上 温度准确点 也高点   在放座子里面 温度就低很多 也不是实际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