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OC#6 这个信号不正常

楼主(2011-06-20):
做SB时掉点了,测量信号为 USB_OC#6 (过流保护?)

请问这个信号会导致USB不能正常使用吗?正常情况下这个信号有上拉3.3V的电压

网友:
这的确是过流保护!是USB电流检测的! 有问题了!USB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USB不能用了那客户肯定不会给钱的。。连绿油都没有。。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主板掉电了,不是SB

网友:
重做南桥  把点补上 把

网友:
是掉点还是掉电啊 ,掉点了 就一个USB口吗?一半INCH上都有很多USB的 可以选择飞线啊 。。。。。

网友:
没那个USB会报错

网友:
这个信号肯定会导致USB不能用或者导致不良机

网友:
USB过流检测有问题的话进系统会很慢的

网友:
使用这个信号的USB口会有问题,一般会出现认不到USB设备,或是只能认鼠标不能认U盘移动硬盘打印机等等现象.但是不影响别的USB口.我上次也修到过一台联想Y330,也是这个信号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小地方的人,尽管某些人搞了好几年了,可是只会弄BGA。。还挺会装厉害的。。
我找他们借个BD4176。。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去借绿油。。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