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开机后亮机10秒掉电

楼主(2011-06-20):
东芝L630-05R  I3的机子。拿来情况开机机子亮机10秒掉电,进BIOS也一样掉。散热正常。于是拆机,裸机照样掉,这款机子没有大电容之类的。于是把电压调成21V不掉电了(没接屏)。那个心理暗自乐了一下,终于不掉电了。然后上屏,悲剧重演掉电。喜剧还是悲剧直接从隔保飞线,飞完连待机都无,G级无电压。结果还是悲了。求助还有啥办法?
适配器电压19.38V到二极管输出19.19    19.19通过隔离管还是19.19。

网友:
在线求助。掉电后还能继续开机

网友:
屏上有问题吧 不接屏没问题 那就看一下 前后有哪些变化 判断一下

网友:
查图纸查保护隔离啊···各个条件都正常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