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60,作作南桥,认不到声卡了

楼主(2011-06-20):
也是装不上系统, 弄了弄内插槽好了,过两天,又回来了,,,,

还是不行,,再拆, LUO JI  进也不了PE

压南桥好了, 作桥吧,,加焊了一下, 正常了。

一会又回来了,没有声音,装驱动吧,,搞半天不行,

找不到声卡了,换个声卡芯片,还是不行。

没办法了,,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声卡的供电,不行再焊下南桥

网友:
查声卡工作条件 供电振荡 复位之类的了吗

网友:
换南桥吧,如果原来是好的话,估计还是南桥坏了

网友:
像这种没有查清具体故障的机子  当时好了也别让他急着拿走    要留校察看一下

网友:
南桥又不贵的,换掉吧。 先把南桥弄好了再弄声卡。

网友:
这机器 修的真纠结,, 我也遇到过,,HP的 头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明明说是戴尔,你怎么说是惠普呢?

网友:
先检查声卡芯片的电压   在查查到南桥的那几个电阻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