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三星R428

楼主(2011-06-20):
今接同行一三星R428笔记本,开机无显,电流到0.3左右就停住了。拆机后测得各个电压正常,显卡发热高,显卡为N11M-GE1-B-A2,加焊,测试正常!

网友:
这样也可以?电流到0.3还没跑到显卡。显卡发热告高不是应该拆显卡\、 加焊就可以了呀。

网友:
是不是内存什么的没有插好哦

网友:
是不是显卡缺电压啊??你就这样做显卡

网友:
又是显卡门

网友:
显卡还会引起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0.3什么概念  跑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