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AOC花屏

楼主(2011-06-20):
19AOC花屏,测屏没坏,驱动板也没坏,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上图来看看,不然对你所说的“花屏”没概念。

网友:
呵呵 驱动板没坏 屏也没坏 那一定就是屏线坏了嘛

网友:
屏线不良或程序不对.供电不稳定也会引起.

网友:
恩。 是啊,换屏线 试试

网友:
那查屏线和电源供电,,,

网友:
发图看才好说,楼主说屏没坏是说 另外用通用驱动板试的话是好的对吗?

网友:
有可是屏的芯片有问题,试下加焊一下。

网友:
向你说的板和屏都没问题那就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用橡皮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屏线问题吗

网友:
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怎么花法

网友:
屏线的话 可能是有伪影的花吧

网友:
照你说的都没坏,99%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 楼主发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
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才清楚些,一般是排线问题多

网友:
那就是屏线了 或者是屏 的码片

网友:
AOC通病。
去维修站,经常会看他们扔的废屏线一大把一大把。

网友:
怎么确认驱动板没问题?用通用板点点试试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屏线,屏电路

网友:
只要屏不要坏了就可以了..........

网友:
板没问题 屏没问题 想都不用想 就是屏线了,屏线氧华导致花屏见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