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4002 板号:LA-3691P

楼主(2011-06-20):
一台14002 独显本本
故意现象为:有待机不触发 好象待机有点高 0.05A
拆机通电 发现PQ1 有发热现象
所以找到一个料板拆下相同的元件 换上故意依旧
请高手指点吧
小弟是个新手 多谢各位前辈的支持和教导
不触发

网友:
后级有短路地方,打各个主供电对地值有没变小,各个大芯片有没发荡.仁宝的机器后级有短路都会开不了机,有时间多看看论坛里面关于仁宝机器的维修资料.

网友:
待机有点高 估计后级短路

网友:
好多阻值都变小了
PQ26 PQ27 PQ28 PQ29
这两组MOS 管 阻值明显变小
北桥背部小电容有短路现象
请问如何查

网友:
因上述问题 换过 SC413
故意一样

网友:
PQ26 PQ27 两组MOS 管对地阻值为O欧 表现为短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 慢慢查吧

网友:
好多阻值都变小了

网友:
这个只要有耐心还是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经查发现 是PQ26 MOS管短路 换后待机0.02A
也可以触发 但触发后电流只能上到 (不上U 到 0.15A 上U到 0.23A )
请高手指点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