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SL400的BIOS啊

楼主(2011-06-20):
TYPE 2743-7MC 论坛的几个都测试了 刷了以后不触发  原机的BIOS不过内存 怀疑BIOS有问题  哪位大哥有了情上传一下啊

网友:
内存不过有好多原因.BIOS只是其中的一个 ,内存 的供电AD线有问题.南北有问题也会引起不过内存.请你再查查相关的条件.

网友:
LZ能说具体下吗 主要是你那个机器的具体配置啊 这样的话很难找的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个二修的进水机器  我接到手的时候 BIOS 上家动过 还反装了  显卡附近的一个电感也丢了  南桥附近两个排阻不在了 打内存AD线阻值都正常 电压和REF都正常的  现在不上内存跑EO 上了内存当D5 还是怀疑BIOS问题啊  郁闷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分独立和集成的 吧

网友:
是的  我的是独立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