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1-06-20):
型号:LCD-1702
故障:通电后无显示,仔细观测隐隐约约发现有一点亮,看到一点点的图案啊。其它无任何反应。拆开后看到有两个平躺的为470UF  1.5V的电容鼓苞,并且高压板上有明显漏液现象,直接上电后,灯管无任何亮度,再不接信号线的时候也是隐隐约约看到显示器中间显示个无信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不是要对灯管与高压板进行小动作啊。要是这样的话收多少钱好啊?请不要拍黑砖啊?谢谢!如拆开前\后的图:

网友:
电容爆了的话 应该是高压板不好吧 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把电解电容全换了  不行点一下灯管。

网友:
你先点一下屏 应该是高压板的事 17的很少有灯管坏的

网友:
应该先换电容!就算没鼓的也都换!换完顺便把电源板都补焊下!再不行就研究高压板了!

网友:
按照上面的指示做了后,如果都没有解决的话,可能是超过最大分辨率的问题,换台22寸的显示器,把分辨率调到最小试试,应该能解决

网友:
470UF 1.5V没有1.5V的吧!是25V的吧!我一般液晶80元起修!换什么高压、电源、驱动板、灯管都是150元!二根灯200元!
都鼓了还不换掉!
用单灯的点灯高压条先点一下灯管,灯管是好的就是高压部份的问题了!我大多数是从网上买配件和一整块板!25元一块!换下来的慢慢修!修好下次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确实不是470UF 1.5V。而是470UF 25V。当时看清楚了,可是没记清楚,谢谢纠正。

网友:
诚信是做人之根本,立业之基。

网友:
先找个高压板把灯管点起来,确定没问题了,再换高压板。

网友:
看到电容鼓,肯定先换,一般情况换好就亮了,看你变压器边有点糊了,不行的话可能还要换高压变压器,暗屏只有两个原因,一是高压没产生,二是灯管有问题保护了,我一般都是直接拿好的灯管接上去点,亮了就说明高压不坏,修屏,不亮,就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分析的很对啊。从你的分析上我更加的肯定就是高压板与灯管的问题而导致的暗屏,我先换下试试看,如果好,再告诉大家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说的不错啊。那你为何不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
这是很明显的高压板没工作,灯管没有点亮,你加点的一霎那,驱动板工作啦,你才看到隐约的画面

网友:
换了个高压变压器,两个电容。两个灯管。就这样对好了。谢谢大家的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