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1468换完墨后,打印页面是斜的,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1-06-20):
现在是彩墨不好使,页面不正打出来,这个怎么调整呀
解决方法

网友:
单打印的彩色喷墨机吧
进纸 下进下出的 容易卡纸
LZ是换的墨盒还是加的墨水呢

网友:
墨盒拿下来用放大镜看下墨盒上面的打印针脚。

网友:
走纸的问题吧

网友:
对位棍两端的压力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
单印,换的加的墨,这怎么调整

网友:
学习了,打印机的奇怪问题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