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液显维修,请求几个简单问题,有图

楼主(2011-06-20):
首先谢谢指教,下面上图,图为
手机
拍的,不清楚请见谅。
图1为全图,图2为高压板图,图3为高压板上一芯片图
请教如下:
1、上右边图驱动板连接高压板6条线,各用什么用的?各自的电压是多少?
2、如何在不外接灯管的前提下,知道高压板的是否正确?听说高压板的灯管电压为1000V交流,所以不敢直接测量。
3。左下图的IC有什么用,它包含有哪个测量点。
请各位详细指导,谢谢。
手机

网友:
红色2根一般5V或12v供电;黄ON,开关信号 3.3V或5V,绿色ADJ 3v亮度调节,黑色2根GND接地 ,就知道这么多,同样新手

网友:
一般插头两端各2条为电源线 (就是接到高压板上大电容的正负极) 中间两条是开关和亮度线 自己跑一下线路不就明白了。IC当然是起高压驱动控制。

网友:
接三根线就ok了 供电 地 开关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对的,就和楼上说的一样的

网友:
6根线,一般二根红的是12V,二个黄的是EN和ADJ,二根黑的是接地,EN电压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只是知道一按开关,他就在跳变的,那为正常../

网友:
我所说的那是通用高压条上的,你这高压条不是通用的,所的不对...
这种高压条后面应该有标明的..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贴子对你有没有帮助。
美格15寸老显示器点不亮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12365

网友:
级别太低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我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网友:
最关键的就是不要搞错地线就可以了,以后的可以慢慢接,慢慢量

网友:
接,ON,地,5V ADJ就OK了,部分原装板要接B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