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9 P43 Neo 跑d3 谢谢

楼主(2011-06-20):
      这板通电后到d3 卡住,按一下复位键6秒后才断电 然后等5-6秒又自动开启 到d3卡住
      内存换过 北桥加焊过  没解决!通电打组织卡测得数据: 地址线0.9V  数据线0.7V到0.3V之间变,时钟电压值不稳定 0.18到0.80V  3.3V供电 1.8V核心供电都有 。

网友:
补充下:触发后 跑卡由d2很快跳到d3就卡住了

网友:
检查CPU  这种板要上E系列以上CPU  看看主板背面内存附近有无断线,刷新BISO  V星板子BIOS坏多 还有内存要DDR667才会跑。533不会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P4 3.0跑d3卡  E4200 和E5200跑96卡  内存是DDRII 667的     BIOS 还没刷 暂无编程器呵呵!郁闷

网友:
用E4200跑96已经开机了,使着更换显卡 插上键盘看灯有没有亮。建议去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