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灯高压板上的保险一般是几安培的?

楼主(2011-06-20):
今天修了台清华同方的W2005S12的显示器,背光不亮。检查后发现6灯高压板上的保险坏了。量了下后级也没有短路现象。就换了个2A的保险,一开机就烧了。接下来换了个3A的能开一会儿机。过一会也烧了,请问这个保险应该是多大的呢?补充下这个显示器是20寸的。

网友:
用个5A的就行啊

网友:
先看看后极是否短路 正常的换个3.15A也不会烧

网友:
3A足够了  电源才上3A保险

网友:
先看看后极是否短路

网友:
后极肯定有短路

网友:
后极大概量了一下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刚才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流大概有4.3A左右。这样大的电流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