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2000,公共点对地短路,电阻为0

楼主(2011-06-20):
待机电流在0.01-0.20之间跳动,

pq24后面就对地电阻为0了,采用烧鸡法,在公共点加了10v的电压,电流3a以上,可是没有任何地方发热。

怎么检测?

网友:
测量各场管,也没有短路的。

网友:
像这种短路 电容的几率大点  有的可以看出来的     电容裂  了   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
不是场馆就是电容

网友:
设计的电容太多啊 ,翻来覆去看了两天了,也没看到明显变色的,更没有炸裂的。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折了来量一下啊。

网友A:
用电烧呀,速度快

网友:
场管和电容机率大。。不行的话就一个个的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烧呀,速度快

烧了半天了啊,电压多少合适?

正常电压是19v左右,没没敢上这么高啊,能吗?

网友:
是不是还要加电压?

网友B:
HP的 短路 仔细点看
有的不动烙铁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故障,VIN短路,我先把与VIN相连的电感断开,看看是哪个电感后级短路,最后找到是PL5后级的PC40短路了,给楼主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 短路 仔细点看
有的不动烙铁就可以搞定了

能不能指教一二,我看了一天多了,什么也没看出来。

也拆了不少大点的电容了。

网友:
先把电阻断开在烧机看一下

网友:
公共点去的地方一个个拆咯

网友:
这个如果烧不出来,就用拆电容的方法啊,比用眼看要快啊,你看了两天,,一般来说,一堆电容拆的话,就是二个小时能找到坏电容的地方,如果是场管,,场管也会发热啊!3A怎么可能还不发热!

网友:
如果满板找不到发热的原件,有可能是PCB板层内部有短路。要是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修好了,只能换主板!

网友:
查PC16、、、、PC17、、、PC19是否对地短路了。想贴片电容用眼不一定可以看出问题,最好是更换。

网友:
楼主有点耐心,把VIN去的地方一一断开吗。。这种问题请教也没多大意义,这款机器光驱接口背面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楼主,先断开MOS管和VIN连接的电容,电感,确定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啊,再一级级排查。

网友:
烧鸡法没少出来,挨个拆,终于拆到一个,把他扔了就好了。

网友:
公共端对地短路,那应该能烧得出来啊。好烫的。小心别烫伤手了,我就烫伤过几次

网友:
烧鸡大法 不一定都好使啊。

网友:
我也支持断开VIN去检查!

网友:
就是这个地方三个电容之中的一个短路了,电阻为0,你们能看出来吗?烧鸡一点不热。

网友C:
晕 烧的那么明显 应该可以看出来的啊

网友:
电容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 烧的那么明显 应该可以看出来的啊

这三个电容容量一样的,可是颜色不一样。

这照片是放大的,实际没有那么大。

网友:
看图 vin到哪了依次断开 看看哪一路短了再重复缩小 范围 用不了两天

网友:
肯定是电容了

网友A:
很明显 左边那个,在那个地方的电容用电烧可定会发烫的,可能楼主没有摸到哪个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左边那个,在那个地方的电容用电烧可定会发烫的,可能楼主没有摸到哪个地方吧

摸了几十遍

那个地方好像进水了,但是不明显。

网友D:
烧鸡大法,破尽天下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大法,破尽天下短路。

我这个死活没烧出来。

网友:
用割线法试试···

网友:
PC35 45 48中的一个, 修过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台,也是这样的,最后在CPU座里面,也就是CPU下面,郁闷死我了,怎么也摸不到唉。。后来感觉CPU座下方很热才找到的

网友:
公共点维修 有图纸最好修!一步一步来!不要心急啊!

网友:
这种大短  吧ushi场馆就是电容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一款,怎么烧都不发热,最后是一个一个拆公共点大个陶瓷电容,找到了其中一颗短路,但烧的时候他就是不发热,估计是里面短路的非常牢靠,导电性能超强

网友:
完全对地好像烧不出来。

网友:
等待解决的办法!

网友:
拆主供电电容排除

网友:
测一下场馆和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对照图纸把公共点那几个地方的元件都拆下来,看还短路不,拆一个测一次。

网友:
公共端电压到的地方太多 烧鸡法都不行的话有点老火 只有原始方法 一个一个拆

网友:
加到达20V,大电流烧!短路的芯征不冒烟就决对发热,找找吧

网友:
会不会是跟VIN相连的电源管理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