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关不了机器

楼主(2011-06-20):
我把按键拆掉 短接还是关不了机器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测测有没有电压, 电容有没有爆的

网友:
电压一直跳 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应该不是按键板坏了吧,可能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到底是开不了 还是关不了 一般是驱动板  最好再看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不是开机键就是驱动板

网友:
我拆的还剩下开机和MENU连按3下MENU能关机 按好几次 才能开机

网友:
按两次MENU能开机

网友:
按键坏了

网友:
关不了机,那是不是可以显示图像,,,

网友:
按键
全换即可搞定!

网友:
按键是好的话就要刷程序

网友:
可能是按键漏电

网友:
先看按键板,再看主控,问题应该就差不多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