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挡 2B 显卡BIOS 刷不上。

楼主(2011-06-20):
盈通7300GT 256MB 标准版。。开机挡2B  NVFLASH 可以检测到 核心和BIOS 。。

下几个BIOS  大小 是64KB的刷不上。。60KB的可以刷上但不显还是挡2B。。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下载的BIOS不对

网友:
如果强制刷新还是不显的话应该是BIOS版本不对。

网友:
也有可能bios芯片虚焊或坏,换一个好的试

网友(2011-07-24):
可能是下的BIOS不对吧  用强制刷写

网友:
有些GPU虚了也爱这样 加焊一下GPU看看。。

网友:
版本不对,重新下个

网友:
用编程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