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上CPU,5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1-06-20):
     今天顾客拿过来一块精英945P-A的主板,说在其他地方修过的,但据我个人观察,没焊过的痕迹。我不 上CPU量了下电压,发现内存供电既然有2.5V!这板是上2代内存的!其他供电正常。把CPU、内存上上去,量供电,其他

供电都正常,就内存供电有2.5V。把内存供电芯片、供电管全换了,还是一样(供电芯片是9214)。

压座子,压南北桥都一样。没思路了,求高手指教下、、、、、

网友:
都这样 确实想不通

网友:
掉电好像和内存没关系吧??还是看看CPU供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啊!可内存供电有2.5V啊!正常的应该是1.8V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通过自检后,电压会降下来的

网友:
先不要管内存电压先,看下CPU有没有电压出来,还有在没有上CPU的情况下会不会断电

网友:
按顺序修啊 ····  不然会走弯路

网友:
ECS的板上了内存后才会降到1.8V..我以前遇到过...DDR1的不上内存为3.3V.上后就为:2.5V

网友:
精英的板子是有些怪,跑码D1都是正常的。

网友:
查内存的反馈电路

网友:
清下CMOS 试下  BIOSS设置内存电压大了 会出现 可以显示 但不进系统  反复重启的    呵呵 我自己的电脑搞过   这几天为了超频   把内存电压拉到了2.1  结果 就是不进系统 只能显示

网友:
在淘宝上找个这个板的图纸 按时序修下看看 2.5V肯定不对哦

网友:
可能把内存电压修正常就OK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你看下不装U时CPU电压有没出来,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不过上次遇到个主板这问题故障的原因竟然是北桥旁边的滤波电容鼓包引起的,你好好观察下主板吧。

网友:
就是把内存的电压修出来就行,可以跑线路看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这个板子如果在别人那里修过了,我个人觉得应该查图纸,排除被一修的换了东西

网友:
ECS板,一种情况是上内存条后,由2.5降为1.8;二是ECS的板子,一般都用431与稳压做为参考电压,不是第一种情况,请注意431与稳压二极管后电压与他们的前级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18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