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高温原因!绝对经典~~!

楼主(2011-06-20):
IBM的T系列温度高的问题相信所有T系列用户都感到郁闷吧!
所有人都认为是桥的问题,其实不然!
下面让我来说说我的探索之旅~~!
前天接到一台在鹤鸣论坛上认识到的美女拿过来到一台T43,她告诉我这台机问题是太热,已经拿到另一家维修店修理过,但不但没有修好原故障而且还火上加油!原来触摸板下面不很热的,现在也非常热了!
原修理店告诉机主已经更换了南桥,但我当着机主拆开看,南桥根本没有动过,原装的点胶还安然无恙,这就足以证明这是一家“龙门客栈”!
废话不说了!相信这些“龙门客栈”不会开得长久~~!入主题吧!

机器放下后我第二天就开始检查!试机后确实是整个底部也能感觉到熊熊烈火!主要是CPU/显卡/南桥三部分最厉害!用手摸摸南桥,确实是有点不正常的热,测量一下几组南桥主要供电都正常,总线电压也正常,PCI总线也正常!判断南桥损坏,立刻BGA换掉南桥!再试机后南桥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温度状态!但CPU和显卡还是十分热!这下有些莫名其妙了!所有电压都正常,也没有量到有那里短路的地方,况且机器能正常开机并正常使用~~!再深思分析,这两个部件使用同一个散热组件,会不会是两个部件的散热出问题呢!?所以把注视点集中到散热器上!但老大老娘检测到风扇转速已经是4000多转了啊!高温时用手摸散热器主体也非常非常烫手,也证明了散热器与芯片是接触良好的!用手放到出风口上,怎么感觉没什么风呢!明明看到风扇转得很快啊~~!还是莫名其妙当中,心想这么高的转速为何会没有什么风量呢!?不会是风扇反转了吧!?立刻用手按慢风扇看转向,真吓坏我了我啊~~,真的是反转了啊!!!按照原理这种风扇是没有可能会反转的啊!
又来上上原理课!这次说说这种风扇的原理!
这种风扇其实和直流变频电机原理一样,这种风扇电机一般是4极,直流施加到风扇里面后经过一个IC控制按照预设时序分别输出到每一极上,这个时序是固定的,也就是像前面的先推一下,后面的再拉一下这样反复工作!所以风扇只能向单一方向旋转!再深入一点说说控速!先说说3线的,这三根线分别是地线/电源线/转速感应线,不要误解了转速感应线有控制转速的功能,它只是一根能告知控制设备实时转速的信号线,这种三线电机风扇的控制转速的方法是利用外界的VOL调节功能实现!也就是改变输入电压!风扇内部的工作占空比永远不变!再来说说4线的,这个4线其实在3线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根PWM控制线!PWM就是用来控制风扇内部IC输出的控制频率的,也就是改变施加电流到每一极上的时间变化来改变转速!这种4线电机风扇能通过VOL和PWM两种方式控制来达到控制目的!

经过原理介绍!相信大家大概理解到这种风扇的原理了!就此得知!这种风扇能反转的几率绝对微少!除非IC输出时序发生严重变化~~!不过!这个世界罕见的现象却被Lenovo实现了!Lenovo V5~~!

就这样~~!问题终于找到了!发贴的现在正在订购风扇!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台T43就这台修好了!所有后面的就不多说了!
最后告诉大家!我以前都是从事维修行业,现在有空也一下,很实在~~肯定有骗的成分!但我肯定是适可而止,但因为我这样的“适可而止”,我无法再在维修界里活下去!
同行们!收敛一点吧!这样做迟早会被淋红油的~~!

网友(点评):
楼主。你视频中的风扇转的方向没错~~~

网友(点评):
非常不支持 楼主的观点 我从来 不诋毁 同行

网友(点评):
我非常不支持 楼主的观点 我从来不会诋毁同行的

网友:
既然是风扇的原因你换南桥干吗?

网友:
最近总遇到导热管 坏的哈

网友:
学习了!!!!!!!!1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感觉温度高的机器我首先要把手放到散热口试试风量的,风量小的话要么堵了,要么就有问题了!

网友:
看来以后这个还得长个心眼了,还有反转的

网友:
第一次见 楼主比较细心啊 原理很强

网友:
对了,,最近碰到好几名清灰的机子,温度一直居高不上的,连50快的赚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人说原来那桥那部分不热的,南桥应该是被上手搞坏了!
请看完贴再回复吧!

网友:
我不明白反转的 话可以把电机的供电线改下吗?难道一定要换风扇?那样不是赚的少了,没有换的话,也收风扇的钱

网友:
风扇反转,呵呵,新鲜还没见过呢。

网友:
一点原理都不懂啊!

网友B:
扯蛋 ,风扇反转也会有风出,而且风速一样,风扇内部都是封闭的,出风口就一个    ,这个跟台式机出风原理不一样的,大哥

网友(点评):
风速真的不一样,你自己可以试下

网友(点评):
离心式风扇,反转肯定没啥风,初中物理没学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速绝对不一样,自己看看风扇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扯蛋 ,风扇反转也会有风出,而且风速一样,风扇内部都是封闭的,出风口就一个    ,这个跟台式机出风原理不 ...

最讨厌不懂装懂还自以为是的家伙!一点物理常识也没有!

网友:
难道是我眼睛有问题,我看了楼主贴的视频,风扇的转向是对的呀,是顺着扇叶的坡度旋转的呀。请说明呢。

网友:
换个风扇就好了,但是要像楼主一样分析的怎么透彻就少了。

网友:
我还碰到这种情况,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huangxin52 -4

网友:
确定是反转的,,,

网友:
楼主说是一边发帖,一边在网上买风扇的。可你们在仔细看看上面的视频,这个风扇的转向真的有问题吗?

网友:
我手里有几个IBM的风扇,也都是跟视频转的一个方面,是我的风扇都坏了,还是他们就这样设计的呀

网友:
没T43的机 有一定要验证一下

网友:
真的很少见反转的风扇 。

网友:
哈哈!既然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这是楼主的谎言!真实的案例就是我自己用的T41,风扇也是和视频上的转向是一样的!可都用了3年了,也没换过风扇。要是按照楼主的说法,机器早就烧报废了!

网友:
笔记本风扇怎么可能会反转,要么转要么不转。

网友C:
为什么这么多人的物理这么差?????
顺着扇叶的方向旋转哪能拨到风啊?这样是没有效率的!

网友:
如果原来就是这样的设计那证明Lenovo的设计师真的是脑袋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么多人的物理这么差?????
顺着扇叶的方向旋转哪能拨到风啊?这样是没有效率的!

别说没有的,你就简单点,你帖的那个视频显示的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如果是逆时针就说明是对的!

网友C:
大家看看其它笔记本的转向是不是和我视频的一样?

网友:
学习学习 厉害啊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看看其它笔记本的转向是不是和我视频的一样?

大哥,我们的话题是IBM的机器哎,还是T系列的哎。自己的结论对照自己帖的视频,你怎么能扯到别的机器上的呢?

网友:
这个绝对千年等一会

网友:
不说了,就坐等楼主收到买回来的风扇,检查一下转向是否和视频上的相同喽。要是一样的话,楼主真是杯具了。不过我还是相信楼主最终还是选择默默的承认这个事实,小事化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或者这台机风扇设计是这样,但这样的设计绝对是错误的!物理上解释不过!
物理学是必定的!做人不要死板,看看其它机器的设计就能确定这个是不是错误!

网友:
确实经典呀

网友:
这样 维修 不 稳定的  还要 占用 US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能开的亮,只是散热有问题?你想表达的意思是说本发烫不光是风扇坏了还有南桥发热的原因是吗?..........................?????

一修哥也是个混饭吃的,风扇不出风难道摸不到?搞板卡级的也知道换风扇啊。。。。。

网友:
我笑而不语。。。。。就等着你买回来的风扇看转向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点评):
我以前修了一个戴尔的台式机,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风扇插反了,转的很慢,一会就烫手了,反过来插,那个风是呼呼的啊,不知笔记本的和台式风扇一样不

网友:
风扇反速。。会报错的。。。我碰到过。。订了一批。T4的风扇芯。。中间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来自 广东江门
回复 网友A:
在这个专业论坛根本就不应该出现那些低级的疑问!
我感觉不到在这里我能学到什么知识!我在这里除了炫耀就没有其它目的!你不相信可以翻看我以往的贴!自从那个修技嘉板我说内存时钟由时钟IC提供而没有人看到问题我就开始不打算这个论会使我更上一层楼!
这个贴我是有点得意!是因为我不喜欢Lenovo的所有东西!它的质量好!从何见得?
再说说这个贴的主题!按照物理来说学,这样顺着扇叶方向旋转,除非扇叶与扇框非常接近不让空气溢走,否则就会流失大量转矩,但实际上风扇与扇框有很大的间隙!这样的方向唯一作用只是减低空气阻力噪音!但~~,这台T43最高的风扇转速竟然达到惊人的4500转!可想而知不是因为静音而设计的!经过各种分析,只有可能是风扇反转了或者设计错误了!
我主楼也已经说过了,我也感觉莫名其妙,这种风扇可以反转的几率基本=0! |

网友C:
怎样才能有进步?你这样的心理能吗?别人错了你跟着错?
这个是论坛!讨论问题的地方!有问题不去纠正?在这个例子上我的观点是反转了!你为何不拿出原理论据来否定我的判断?莫非原机的设计就一定正确?如果那样就不会存在“通病”这一个词了!
票子不是不赚!但赚到票子也要享受当中的过程!
我的维修是爱好,你的是工作?是不是这样的区别?
我不悲哀!因为我享受维修中的过程,我更不在乎维修电脑这点点票子,对于我来说没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才能有进步?你这样的心理能吗?别人错了你跟着错?
这个是论坛!讨论问题的地方!有问题不去纠正? ...

好了 ,不和你吵了 ,你自己想想怎么和客户交代,怎么把客户的问题处理妥善吧。

网友(点评):
别吵了。支持你的观点。看下回复,大家都反对楼主的风扇转的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更不用担心交代的问题!我主楼不是说我现在已经退出维修界了吗,所以这台笔记本修不修得好都不是问题,我本身就不是在做生意,只是在帮助一下那些相信我的人!更何况电脑维修在我的技术范畴里只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

网友:
风扇这个方向转是对的哦

网友:
还有 IBM 公司02年出产T40机器的通病就是机器整体受力不均匀,使用者都喜欢单手托起掌托部分,从而造成显卡容易虚汗。请问大师你能怎么解决?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放个和T6系列一样的防滚架?可是IBM公司已经卖出去过无数的T40了,况且这款机器新机的价格都是在1W5左右,但如今二手市场依然有它的身影,为什么时间过去这么长,人们还是喜欢它,可以说买的人并不是在乎它的缺点,而是在乎它被设计的是那么经典,现在可以花很少的钱拥有当初价值上万元的机王。如果你不是计算机的设计者,而就是一个维修者的话,要了解的是所有的通病,然后再排除各种疑难杂症,最坏的打算不过就是换板或者换配件。但请不要和它的设计去较劲,那样最后浪费精力和时间的只有自己,厂家怎么生产还是怎么生产,不可能因为你去改变的!

网友:
我就还真没碰过过这么稀奇的事迹

网友:
“维修其实是一门深奥的艺术!我要让这门艺术延申到每一个领域!”
这句话是我的签名!
我维修电脑不是为了票子!我的主业并不是电脑~~!维修电脑只是一种兴趣!发现问题并纠正并不是设计者的责任还是一个维修者的责任!你说对吗?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技术!发现疑问就要研究,对吗?刚才我已经说过!并不是设计者设计出来的就一定正确!很多产品从工厂出来后召回技改是常有的事!为何我们一定要相信设计者呢?我们如果能找到问题并解决不是就能弥补设计的不足吗?
在这里我重申一下!有原理轮距能指出视频中的转向是正确的请发言!单纯依靠说原装就是这样转的就不要浪费唇舌了!
物理学/空气学什么都能~~!尽情发挥吧!看你们有多大能耐!

网友:
风扇叶子角度决定风速的,反转阻力小,转的再快也没有很大的风,而且我们的散热器只有一个出口,所以反转的风扇没有效果的,就像我们家里吹的风扇是要对着人吹一样的,没有人会站在风扇的背面会享受。是这个理不。

网友(点评):
风扇背面进风范围广。所以感觉不到。如果在密封的圆桶内,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呵呵 一般都是先把手放通风口。看有热风没!!没有的话还用说呀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第一次把吧风扇给弄能这样看效果;风扇不像你视频里的那样转,你想他怎么转啊,不要在妄谈什么物理啥的哩 赶紧的干活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风扇还倒转的,学习一下!

网友:
好像  好多本都是反转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问题不是反转与正转!怎么转,要根据扇叶的形状来决定!你看看扇叶!

网友(点评):
你的风扇从图片中看扇叶逆时针转没有错。如果顺时钟转就变成往上面抽风了

网友:
最后告诉大家!我以前都是从事维修行业,现在有空也一下,很实在~~肯定有骗的成分!但我肯定是适可而止,但因为我这样的“适可而止”,我无法再在维修界里活下去!

这是楼主说的,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举例说一个事情;如果一个机器给三四家修过了,都没有修好,到我这里了,我收了200块给他搞好了,这不算黑吧?就算成本不到10块.但如果这个人第一个就找到了我,我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给他修好了,只收他100块,不用说谁都会觉得我黑.
我想说你说的太片面了,做生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只要不是明着欺骗人就行了,适可而止 有绝对的界线吗?相反,现在维修界好难混了你知道不?不要以为你在搞维修那两年还行就说这样的话.我现在非常佩服做同样的事,赚更多钱的人!!!这是本事,你说呢?

网友:
我记得ibm 的机器都是这样设计的    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

网友F:
楼主视频中风扇转的方向很正常。~~~
其他我们不争论

网友(点评):
请提出论点!你说如果是顺时针转是不是应该风量更大更高效?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说的不是这种意思!
你说好价钱1W元修好如果机主愿意那也是公平交易!
我说的是这台机拿来后机主就说了很多事情,首先是说更换了南桥,收了250元,而且还没有修好!并且拆机一看还是原装的南桥,原装点胶还完好在!我就不相信那个维修的会做好桥后再点上原装封胶!再就是整个屏幕被换!换了一个比定时花屏的上去!幸亏机主知道自己的屏幕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坏点!否则换不回来!
修不好就算了嘛!把机器还给客人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还要收钱换件!如果你是客人你会如何?
你说这样干是不是有点过火了?

网友:
看到月饼版主的点评!
月饼你说没错的话请提出论点!

网友(点评):
如果没看错扇叶的角度:从右边斜向左边。那么风扇顺时针转的话,是向外排风,类似铲子~~。逆时针转就是向内吹风。

网友:
呵呵,误会,我前两天也遇到你说的这情况,客户被人黑过两次,搞的我说什么都不信了.行业里有些败类没办法啊,那样的人早应该被人砸了店子关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视频中风扇转的方向很正常。~~~
其他我们不争论

我不知道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是逆时针方向转就对了,你说呢?

没注意下面的视频,注意看了是逆时针,对的啊.逆时针旋转离心力摔风出散热口对的啊.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来自 广东江门
经过在讯维论坛和我的群的辩论,我这次输得很惨~~,但也开心!
惨是因为我这个帖子是我多年以来的首次败笔!我错了~~!这个风扇应该是逆时针转的!只怪我自己当时分析过于片面,没有结合扇叶周围的环境!这个风扇其实是利用扇叶在扇体偏心和出风口的角度来达到气压差的效果排风!
开心是因为在这次辩论中学到了新知识!
经验知识是在挫败中吸收!记住这句话,永远是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