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不开机

楼主(2011-06-20):
手上有台R52的机器不触发,3V5V1.5V待机都有,开关正常,MPWRG3.4V, -PWRSW_H83.3V按开关有高低跳变,南桥部分,RTCVCC和RTCRST都正常SUSCLK_32K 也有1.77V,V5REF_SUS.VCCSUS3_3.VCCUS_5都有正常电压晶振也有波形,-ICH_SLP_S3和-ICH_SLP_S5待机时也都有3.3V现在按开机键无反应,南桥换过extpwr 这个信号也是低0.8V左右,不知道还有什么信号会影响到南桥,求解

网友:
AUXON
也有3.3V

网友:
有cpurst和pcirst吗?我曾经遇到的板子也和楼主差不多,t42的板子,什么都有,就是无法开机,电流只到0.8左右

网友:
不触发 看看IO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楼的麻烦你看一下帖子在回好不好

网友:
额,我也是新手,不好意思了。我看你说有rtcvcc,rtcrst。。。。

网友:
看一下ec和h8吧  这两个也参与开机

网友:
好像缺了组待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子没有1.8V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