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270问题

楼主(2011-06-20):
三星P2270点一会灰屏  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种板也定不着

网友:
灰屏是什么意思啊 灯管亮吗?驱动板的使?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LZ你说的灰屏是什么意思     你要说清楚吗   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灯管没亮还是什么???

网友:
LED的 我让客户拿回去了 在我这里没点出来  他说就像无信号的状态那样  可能是机箱的事吧

网友:
灰屏?是花屏吧?换屏线试下。

网友:
LED的就开始修啦,没没修过LED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一样的,故障都一样。想定一块主控板,找不到。看来是三星 p2270  的通病

网友(2011-07-24):
最后在三星维修站定了一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