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开机电流到0.233不动了

楼主(2011-06-20):
测试下各供电正常,假负载测CPU没有复位,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时钟灯不亮,可调电源电流卡在0.233不动,请教下步维修思路,谢先!

网友:
补充下:笔记本是三星R518,哪位有电路图麻烦上传下,万分感谢!

网友:
cpu 电压正常吗  如果正常 测一下时钟 最后看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
时钟正常的

网友:
有些机子不上CPU测不到复位信号,另外版号是多少啊?测一下电压都出全没有。

网友:
电压都起来没有 描述不够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