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s 7254开机提示风扇错误

楼主(2011-06-20):
hp ms 7254开机提示风扇错误
hp ms 7254一开机就提示风扇错误,没多久就关机了,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不知道重刷BIOS行不行呢???

网友A:
还是换个风扇????

网友(2013-09-20):
哈哈。这个板子有点怪
我拆了又重新插了。然后换了内存条。机器上必须插两根。不然不亮。开始c0.我换了两根我自己的亮机了。但是风扇报错关机。我又换了一根它机器上的。结果好了。神奇啊

网友(2016-04-12):
我也遇到,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