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装了XP系统 开机白屏 但过会 就能进 XP系统了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20):
大神们 苹果机装了XP系统 开机白屏 但过会 就能进 XP系统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是正常的吧

网友:
苹果开机时就是白屏,2秒后出现个APPLE LOGO,

网友:
是正常问题

网友:
正常问题,曾经听说有位兄弟因为这个原因把显卡给做了,呵呵!

网友:
大哥
苹果开机是没有logo的  白屏一会之后 才会进系统

网友:
正常,我还差点换了屏

网友:
好像正常的,我装过一台,好像也是一样,最后没法,就不管了。

网友:
这种现象属于正常现象!我手里现在就有一个。改回苹果系统就好了!

网友:
正常现象,楼主不用担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坏了就完了   不要都不显示了!

网友:
靠 ,正常的 ,因为有BOOTCAMP的原因,那是一个单独的 ,苹果机器默认的先搜索有没有苹果系统,也就是白屏的那会,然后再进入其他系统(XP)

网友:
你见过哪个苹果不白屏的

网友:
............... 苹果就是白屏的.................   不装硬盘白的更久.

网友:
苹果就是这样的!

网友:
apple的本开机就是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