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电压输出控制脚是哪个?

楼主(2011-06-20):
兄弟们  电源控制芯片对电压输出控制的脚一般是哪个脚怎么命名的?

手上机器联想F41A 1.8V短路 换北桥后不短了 但是上电就保护
断开1.8V电感后的测试点PJ2 正常待机 开机可以上电 但是原本应该输出1.8V的线路 输出的是3.5V

网友:
想起来了  那个脚是不是叫脉宽调整信号 一般是怎么命名的?

网友:
pwm脉宽调制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脚一般标为ON,EN,还有SD,SHD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
这SD一般是个什么脚?  还有我发这个图这个芯片的脉宽调整应该是哪个脚?

网友:
第二脚VIN是主供电,第一脚ON是电压控制脚,SD在别的机子上和ON是一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客气的。

网友:
一般,电压调节,是通过电感输出的一脚,反馈到芯片内部,,或者是滤波电容后经过串联的两个电阻取样,来调节输出电压的,一般这个脚叫FB,反馈,,,这个要看芯片的PDF,查引脚定义!

网友:
ON,EN,SHDN,,DVD等等,, 这些都是开启信号不是调节电压的,,还有,,芯片的REF基准电压也是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一般来说
有供电就有基准、、有的还应有线性稳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