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笔记本维修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20):
一台ACER 4920G 现象:只加电源电源指示灯不亮,开不了机 只加电池现象依旧!应该属于一级电源故障!本人有一定的维修能力,从事仪器维修!
以上请高手指点,感谢!
笔记本维修
开不了机

网友:
你给的参数太少了

网友:
首先测公共点有19V电压没有,再测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网友:
首先感谢大哥的回复,前端19V电压是有的,主要是小弟手上没有线路图无法去量测工作点电压,哪位大哥最好能提供一下线路图,感谢!

网友:
你说的有点太 深奥了 没看懂 就是不开机呗

网友:
自己路下电路吧,最好送专业维修点

网友:
同楼上,最好送修,,电脑这玩意有个时序

网友:
只加电源电源指示灯不亮,开不了机
隔离之后正常么? 各路电压有么?各路有大短吗?

网友:
楼上说的隔离是什么意思?要怎么隔离?小弟不太懂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