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图像稍抖

楼主(2011-06-20):
液晶显示器图像稍抖,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升压变压器发出丝丝的声音,这种故障是哪里坏了?

网友:
有轻微的短路了。

网友:
我碰到过的。图像抖动 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或者是电源滤波不良

网友:
灯管也可能有打火,,

网友:
听讲有滋滋声的一般就是高压包或者是灯管~

网友:
外接灯管一听就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