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最佳分辨率

楼主(2011-06-20):
给客户重装完系统后(店里的显示器是17纯平)搬到家里调不了最佳分辨率(家里的是22宽屏1680x1050)还有一次19宽屏也没找到最佳分辨率(1440x900),可以排除显卡不支持宽屏,系统是普通的ghost盘。即使手动调后图像和字体变形不真实,不知为什么???

网友:
要看什么型号的显卡了,N卡系统自带驱动有时没,如果安装了控制中心的驱动就可以手动改。ATI也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可能是分辩率有问题  打到他默认的那个分辨率看下

网友:
重新下载官方显卡驱动来安装,还有显示器的驱动也装下。。。我的16寸宽屏最佳分辨率是1366X768,重做系统后没装显示器驱动系统就检测不到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了。。。装完驱动搞定。。。

网友:
重装驱动 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呵呵,我以前买了一个二手的液晶显示器,怎么调都调不到最佳分辨率,后来有位高人指点了一下,让我换根原装的VGA线,我试着去弄了根,换上去之后,最佳分辨率就刷上来了。你也可以去试下

网友:
换根好的VGA线

网友:
1024*768
在换一条好点的视频线

网友:
打到他默认的那个分辨率看下
不行就换条好点的数据线看看

网友:
LZ   调下屏幕刷新率看看· ·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回家后重新装一下驱动,它就是自动调整到了最佳分辨率。

网友:
vga线的质量问题,我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
大多数是 VGA线的问题 里面少线    正屏的线无所谓的   红绿蓝 行场 有可正常显示   宽屏的不行的  会认不出分辨率的

网友:
便宜显示器数据线也会上不了高分辨率的,是不是先换一根试下?

网友:
原来信号线也会影响这个啊。。。我一直不知道,
以为是程序的问题,这下知道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显示器上不有自动调整码,调整下就OK了

网友:
1.线的问题 2.没有设置显示器默认的最佳分辨率 有些显示器如果没有检测到它默认的最佳分辨率就不停的扫描 可以试着在显示器菜单里边把扫描功能关了

网友:
最佳分辨率就是电脑默认分辨率吗?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