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C 加电掉电 三灯全亮

楼主(2011-06-20):
ASUS F80C CPU是BGA封装的 显卡ATI的 故障现象是加电 电流到0.8几和0.9几就掉电 硬盘灯 大小写转换灯 还有一个灯 三灯全亮掉电 CPU我用BGA做过了 ATI显卡我用BGA做过了 真不知道什么问题 上电瞬间显卡感觉问题很高 我还有F81S 也是这个问题 始终没有查出来 请各位兄弟给回帖谢谢

网友:
SIS芯片组吧 可能北桥有问题

网友:
是SIS新片组的

网友:
从电流大致判断不跑内存,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前两天过一台南桥坏的,换掉就好了!

网友:
南桥坏了 是和我这个机器一样的问题吗 上电掉电 显卡瞬间还很烫 CPU也是BGA封装的吗

网友:
我感觉应该不是内存那块的问题吧 应该现在是CPU都没有工作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喜欢掉电  楼主最好仔细看下电流跳变,,看下内存过了没,,

网友:
现在我裸板点 电流一下子上到0.7就掉电
瞬间CPU也没电压

网友:
兄弟们呀 都过来给点意见呗
修好了都能攒个经验不是

网友:
看看 显卡板有 短路否
特别是显存

网友:
看看大家说得多是些什么故障,增加下经验。

网友:
CPU没电 就吧电压修出来

网友:
ASUS认不到内存是要掉电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 这么一台机  现象一样  F81S的   可能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