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ACRE白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1-06-20):
白屏,我是修好很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首先检查了5V和12V都很正常,再到主板上的5V也是有的,量屏口线电阻。也是正常的,想到了换主板,用通用板换下来,还是白屏。现在确定是屏上主板有问题 了,仔细看看也没有什么烧坏的东西,量保险 断了,换上,再试,同样问题。再查,找5V屏供电上的配件,一个一个的量电阻,都差不多,因为在线量的,也不是都很准确,但不是差的太多,也就让位好的了,这时候想到了修笔记本的烧机大法,就断开节点,一点一点上电压.电流在不停的上涨,看样子这个电路有问题,量电路阻子150左右。想到了拆电容,一个一个的拆,然后在拆一个量一个。这个过程我都想放弃了,上面这么多我要拆多久啊,还不一定能好。不过想到价格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还是坚持了,拆到还有最后一个,阻子上去了在400左右,我心狂喜,有希望。。。最后换了个电容好了。看图,我挑起了多少电容。。。

网友:
没有写完啊,继续不?

网友:
楼主在一点一点上电压的时候,,那个坏的电容就不会烫手吗?应该可以摸到的哦…………

网友(点评):
其实。我上电压看到电流在上,我就没有再上电压了,因为我怕烧东西,

网友:
主要还是经验问题,漏电的电容,用放大镜观察与周边的弟兄们有一点点异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漏电也可以看的出来的么,有试过的没有?

网友(点评):
这个有高手可以的,不过要修的多。笔记本版主高波就可以。。。他修机子很认真。。很仔细。。

网友(点评):
是不是现在上海的本本波啊?我与他是安阳同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验可贵,胜过金钱!

网友:
太有耐心了。。我受不了。。而且价钱也不怎么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