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的替换

楼主(2011-06-20):
一台笔记本网卡坏了,经测量网络变压器坏,拆下来一看,里面的线圈都烧黑了,里面有8个线圈,找了所有料板,只有一个笔记本料板大小一样,可是里面只有5个线圈,请问替换网络变压器大小一样外,是不是里面的线圈必需一样?

网友:
不需要一样吧,找个大小引脚一样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经测试不行,换上去结果:原来接口1和2,3和6,7和8相通,现在1和2不通,3和6相通,网络变压器与网卡那边有二组不通,换之前二边每组都是通,得出结论:换网络变压器,大小一样,线圈也必需一样.请问可不可不用网络变压器,两边接过去可以不.

网友:
应该在针脚定义一样,大小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络变压器是不1.2  3.6相通就可以了?如果不通的话坏了吧?

网友:
必须要线圈相同 引脚一样 才可代换。

网友:
来个高手全面解释下啊,马上就是雷雨多发季节了,要换的肯定多,先帮我们充充电啊

网友:
多试试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K以上所有的脚都通?没有遇到过

网友:
比我用显微镜拍的差多了

网友(点评):
你的BGA很强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你了

网友:
我有个路由器不能拨号就是这个防雷击模块坏了   没有同样的 郁闷  现在做交换机呢

网友:
百兆网和千兆网的分别,楼主把人家的千兆网给降到百兆了吧

网友:
一直以为 大小一样就可以呢 现在 才知道 大小和砸数都一样才可以!谢谢了!

网友:
不需要脚位一样吗?今天正好接了一个网卡被打坏的机子,不知道怎么代换网络变压器呢,急等高手解答

网友:
千M换百M可以直接换。反过来有的机器可能不行。

网友:
直接取下来 不用这个